求助大神,gtx780ti装驱动大花屏,进不去系统,

楼主(2021-04-26):
   测量供电波形都有,进系统就大花屏,感觉显存工作条件有问题,扫描无错误,装驱动就大花,卡死,在测量电压全部工作在最高状态,核心1v显存1.7v。不装驱动时,核心0.8,显存1.3

网友:
百分百核心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报废了

网友A:
我有个950的就这种情况!!估计核心香了。

网友:
不装驱动啥都好,感觉显存控制器频率问题,显存我降频试试

网友:
bios不对,刷对就好了

网友B:
我也是感觉BIOS不对刷了好几个了不行,主要是也不知道啥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950的就这种情况!!估计核心香了。

主要是核心和显存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5个电压的~··

网友C:
gpu,ddrV,pci,1.8V  5V

网友:
矿卡,跑的太猛了,闪到腰了

网友:
780ti核心问题,加焊或者重置就好,修过两个。

网友:
核心挂壁,不用想

网友:
核心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感觉BIOS不对刷了好几个了不行,主要是也不知道啥牌子的

有问题先干核心,不要加料干,加料怕煮爆锡了,测显存有阻值都没用。我自己的750TI用到只是屏幕灯亮没看见东西,我买四颗显存回来焊上去结果还是点不亮,又拆下来认真每颗显存焊盘都测过只是有两个空脚没阻值其他的都有。我直接上机看能点亮不,还真的能点亮,进系统花瓶分辨率只有800/600。显存被我搞坏一块两个脚了用旧的全部焊上去,先加焊核心再焊显存。结果上机跑MTAS终于看到一块显存报错了,B通道的低速0到32这块,也就是板上表的M1这块。我又买两块显存回来了,现在是主板短路了上5安都没看见什么反应。郁闷啊。还有一块技嘉FM1的主板是有一路CPU电没出来。没法玩了。我是业余的。只有慢搞啦,电路图是板上不加元件的也标。台式电脑最容易坏。

网友:
看着这种花屏 像是内存问题  可以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扫显存无报错,装不上驱动还花屏,核心99%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技嘉nv780ghz,打驱动就黑屏死机。核心和显存电压1.1V和1.6V  ,不打驱动正常显示 核心和显存电压0.8V和1.3V。

网友:
bios有时候怎么刷都不对,结果放几天随便刷个就又可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ddrV,pci,1.8V  5V

您好!PCI电压是1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