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笔记本 内置喇叭没有声音、插耳机有声音

楼主(2021-04-26):
华硕X555LP笔记本 插耳机有声音,拨了耳机内置喇叭没有声音,但把USB小板排线拨了、内置喇叭就有声音、插上排线就没有声音,声卡小板换了不行。系统也重装过了也不行。后发现是USB小板上耳机插孔卡片松了,把卡片顶紧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A:
感觉有点没看懂。你最终解决的意思是耳机插也有问题引起的。但耳机插孔是在小板上。。你小板换了都不行(除非你运气太差买的小板是坏的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算是挺折腾人的  不过最终还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
耳机插口插入检测有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隐蔽啊,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耳机插口问题引起的。还是小板的问题

网友:
耳机插口引起、没有检测到耳机的插与拨

网友:
捡钱,有时候拆进去看看都捡到钱!

网友:
耳机插口问题,修理起来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没看懂。你最终解决的意思是耳机插也有问题引起的。但耳机插孔是在小板上。。你小板换了都不行(除非你运气太差买的小板是坏的)

楼主的意思是买小板增加成本,这样修一下成本基本为0,而且网上买的小板 买不对也未必好使,华硕的小板很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