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BIOS要求

楼主(2021-04-26):
如果集显进去里面没有认到独立显卡,这样就没有必要刷显卡的BIOS。

网友:
核心没识别到,刷BIOS不起作用啊

网友A:
都用集显了还在意独显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集显了还在意独显干什么。

汗,这是告诉你,显卡维修的时候,不要急着刷BIOS,先用集显模式进去看一下能不能认到卡,如果没有认到,就不用去考虑BIOS这事了

网友B:
显卡供电不全,先修供电
示波器测到读取VBIOS芯片的波形才会考虑刷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不全,先修供电
示波器测到读取VBIOS芯片的波形才会考虑刷程序

供电肯定先测。现在修到好多供电,复位都正常的,就是不认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供电肯定先测。现在修到好多供电,复位都正常的,就是不认卡的。

电压全有不认卡,是不是可以判定凉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全有不认卡,是不是可以判定凉凉了 ?

反正我碰到好多都是凉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不全,先修供电
示波器测到读取VBIOS芯片的波形才会考虑刷程序

是查看1脚的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