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eno 二修无基带、无信号故障维修

楼主(2021-04-26):
OPPOReno二修无基带无信号,WiFi蓝牙打不开维修

  首先拆机观察,发现射频部分已经全部被上家动过,先做全板清洗,在仔细观看,发现中频IC本体有一道裂缝,考虑到高通系列通病中频损坏会直接导致无基带和无WiFi故障,没多想直接先更换个中频IC(SDR660)装机测试发现WiFi可以打开,基带版本也出来了,显示未插卡,以为捡漏,赶紧装卡测试发现无信号,果然没有那么简单,怪不得上家没修好,再次取出主板自己观看上家动过的地方,同时打开鑫智造的实物扫描图对比,发现高频功放边上少了两个电感(如图标注)。

   先补回这两个电感,射频部分的对地滤波和保险电感尽量原值代换,不要拆除和短接,否则信号会受到干扰。

  再次装机测试,发现信号有了,但是很弱只有两格,而且无4G,再插一张联通卡发现一点信号都有没有,修到这个时候思路一定要清晰,既然移动有2G网络那么证明2G低频通道正常,无4G伴随联通卡无信号重点考虑高频通道部分,接下来还是要围绕4G高频功放(长条功放)展开维修。

  先更换一个长条功放,装机测试故障依旧,那么接下来要检查长条功放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供电,该长条功放有三路供电,一个主供电,一个电源输出的1.8V,还有一路可调节供电由功放供电管自举升压电路输出。

  装机打112同时拿出万用表挨个测这三路供电,主供电正常,1.8V也正常,再测可调节输出这一路供电只有0.5V左右,明显不正常(如图):

  该路供电是根据手机信号强度实时调节的,信号越好它输出电压越低,信号越差它输出电压越高,从1点几V到最高3.4V左右不等,厂家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节省电池功耗,这一路供电输出不正常要么供电管出问题,要么升压电感出问题,不管那么多直接短接输入输出端,也就是说让这一路供电直接以最高电压输出,取缔供电管功能,(如图)。

   标注1号箭头为主供电输入端,2号箭头为可调节输出端,直接短接即可。

  短接完再次装机测试信号恢复正常,移动联通双4G。

  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修好了可能稍稍耗电快一些

网友:
待机会有明显差距   不过作为二修机不讲究了

网友(2021-05-26):
楼主修复很细心,思路清晰有条理,技术也好,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