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L5900U电池不开机,板号X556UJ

楼主(2021-04-26):
ASUS FL5900U板号X556UJ,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加电电流0.1不显示,电源+电池可以开机,一拔电源就关机,不插电池开机显示电量100%,BAT1_IN_OC#电压插不插电池都是低,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
换电池了吗

网友:
没有换电池,取了电池让客户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