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存焊盘如图掉点需要补吗?没找到过孔

楼主(2021-04-26):
感谢大神们指导。

网友A:
NC点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脚 不要理他,ddr5两端最里面4个脚在电路上都是空脚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点不需要

谢谢。。。。。。

网友C:
再请教,rx470拆除一颗显存进不去系统,蓝屏提示重启是正常的吗?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rx470拆除一颗显存进不去系统,蓝屏提示重启是正常的吗?

拆掉一颗显存能正常是用才怪呢

网友:
vss脚也可以不用补

网友:
其实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来,就一个触点,没有连线的

网友B:
空脚 不要理他,ddr5两端最里面4个脚在电路上都是空脚

网友:
受教了....可以这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脚 不要理他,ddr5两端最里面4个脚在电路上都是空脚

是不是绿色红色的点都不用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