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10s 摔机不开机

楼主(2021-04-26):
拆开单主板开机电流大概到100ma定住 仔细观在显微镜下官差主板 发现cpu与硬盘之间封胶有裂痕 于是重做cpu做完 单板加电开机 无电流了 自己看我的图 后来才发现啥是cpu植锡时 cpu有连锡

网友:
当时还不知是cpu连锡 以为是cpu坏了 就死马当活马医 再做第二次cpu 做完 继续单板开机 变成一次没有修是电流了定100ma 说明cpu好着 问题在其它地方 既然cpu与硬盘封胶有裂痕 干cpu不行 就干硬盘 硬盘拆了后发现新大陆 有好多掉点 犹豫没有畅享10s点位图 就打开畅享10的点位图 凑合用 新盘是一样的 开始补掉点 补完装好硬盘 单板开机 电流正常可以开机 搭屏开机 屏不亮 以为屏坏了 就拿了个防屏开机后花屏 还是主板问题 把主板显示座子上的一排电阻打了阻置 这排电阻是通cpu的 打了后发现有个电阻 阻置无穷大 说明cpu这个焊点太小了 没有接触到焊盘 或者板层断线  于是第三次重做cpu 这次要认真做cpu  做完cpu后 搭屏开机 成功亮屏 测试功能都正常 这个手机就修好了

网友:
能一遍遍重做cpu  不折腾别的地方   真棒

网友A:
补充一下,你撬的不是硬盘,那是暂存。

网友:
折腾使人进步,折腾让人在实践中受益,继续折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你撬的不是硬盘,那是暂存。

一直以为长方形的是硬盘 正方形是暂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长方形的是硬盘 正方形是暂存

居然重做三遍.
有毅力..

网友:
学习了,意志力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为长方形的是硬盘 正方形是暂存

长的是暂存,正方形的比如153 169 221  254才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