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300F检测不到声卡ALC3251

楼主(2021-04-26):
声卡部分故障率不高,维修也较简单,难点在于没有图纸,特别是华硕。本机设备管理器检测不到声卡,拆机测量ALC3251周边电容, 5V  3.3V供电都有,缺1.8V,几经周折找到图纸,3251第9  36脚是声卡数字部分1.8V供电,测量只有0.3V左右,用万用表蜂鸣器档在板子上到处试,找到一个mos管的s极和3251第36脚相连,测此mos管d极1.8V,g极3.5V,s极只有0.3左右,更换之,系统启动后声卡正常工作了。查了下别的图纸,1.8V这个电压用到的地方很少,待机时南桥会用到,由+1.8VALW转换到+1.8VS后就只给声卡供电,所以这个mos管坏了,或者拆掉,都没影响正常开机进系统。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能修 好的都 是高手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能修好就是好手

网友:
谢谢分享 技术可以

网友:
学习了,恭喜发财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坚持不放弃,就能找到故障点,思路分析清晰明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