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A1419 掉电

楼主(2021-04-26):
苹果一体机 A1419 27寸 使用过程中自动关机
时间从半个小时不等  快的半小时就关了  好点可以用到几个小时
关机后需要拔一下电源线再插上才能亮机  有时拔了再插也不行  要等好一段时间才能再开机

拆机发现  自动关机后待机指示灯灭了  重插电源线就能亮  。没有方向了,求助

网友:
换电源版试下

网友:
换个电源板,基本电源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 把辅助ic换试一下!!

网友A:
3v电容通病

网友:
换个电源板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好像通病电容烧

网友(2021-06-22):
引用 网友A:
3v电容通病

主板上的吗   有具体图片 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