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U6的输出为什么是-81.23mV

楼主(2021-04-26):
如下图,仿真的结果,运放U6的输出为什么是-81.23mV,运放U5输出-4.816V好理解,但是负反馈的运放2为什么会输出-81.23mV这个固定电压呢?

网友A:
因为有个2欧姆的R5接到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个2欧姆的R5接到地

请问一下,有2欧电阻落地,是怎么算出来-83mV的呢?

网友(点评):
对于运放来说此时输出接近于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有2欧电阻落地,是怎么算出来-83mV的呢?

仿真软件给这个运放内部设置的参数就这样。

网友C:
没看懂这电路有什么用,PWM驱动放大电路?但用741做推动是不行的,R5阻值太小,对运放来说,输出基本短路了,运放没那么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
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给这个运放内部设置的参数就这样。

谢谢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这电路有什么用,PWM驱动放大电路?但用741做推动是不行的,R5阻值太小,对运放来说,输出基本短路了 ...

是的,实际运放是TCA0372DWG,输出1A

网友(点评):
那你这次仿真没意义。uA741输出电流才25mA。带不动2欧电阻。

网友D:
是的,实际运放是TCA0372DWG,还需要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实际运放是TCA0372DWG,还需要研究

不建议这样设计,一般都是用场管来做电流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