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045电流定在0.045不动维修

楼主(2021-04-26):
打各路电感阻值,发现L7562对地阻值只有60多,正常阻值是300左右, 看一下点位,直通ec,直接换了,OK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拆ec 在重新测组织是否正常 然后在更换ec这个是最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肯定拆下来测试过

网友(2024-08-14):
楼主应该描述的更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