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50TI 4G 烈焰战神原件型号

楼主(2021-04-26):
求助,七彩虹1050TI 4G 烈焰战神 U506 位置一个电源块的型号 烧糊了,只隐隐约约看到uP开头的 ,有哪位大神知道确切型号?

网友:
型号是UP1529

网友:
检测电阻去他6角连接的几个电阻和阻值,供电,地,连接上管的引脚,,了解这些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一般是2 4连接mos管

网友:
这个是显存供电,量一下mos管有没有短路,要是短路基本不用修了

网友:
进我显卡维修群里找型号

网友A:
MOS管短路没事,主芯片短,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短路没事,主芯片短,就废了

MOS短路,上管短问题不大,下管短路必死显存跟核心

网友:
整个板子,MOS管都没短,不知雷击怎么就把显存的电源结击穿了,换了1529Q后,显存1.56V,核心0.89V,5V也有,BIOS 1.8V也有,核心微热,就是没显示,键盘大小写也有,开集显,直接也可从集显走了,进系统,也没检测到这个显卡,量PCIE各数据对地阻值 每一对都很正常,再就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2021-07-01):
遇到七彩虹1060的型号是1529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