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15-9570版号:LA-F541P 8代cpu 上电0.84左右立马掉电

楼主(2021-04-26):
戴尔XPS15-9570版号:LA-F541P 8代cpu 上电0.84左右立马掉电,万用表全版测只有集显供电没出,后面刷主板的32M BIOS可以上电跑码亮机,论坛下载了两个都是识别不到硬盘的,BIOS里调不了硬盘模式,此机器是亮机后也测不到集显供电。附上最后亮机认硬盘的BIOS

BIOS第一此两级要输入机器服务编码

网友A:
这个机器只要bios放电就会好,修过五六台了,无一例外

网友:
刷BIOS将来也要变成技术活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BIOS是越来越大了。

网友B:
这机器不触发 放电可以好。点不亮也遇到内存槽不好的。掉电BIOS多数

网友:
遇到个2个进水的,都没搞好

网友C:
好东西啊,不过BIOS越来越大了,编程器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不过BIOS越来越大了,编程器不支持了

手动选择哈,rt809f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只要bios放电就会好,修过五六台了,无一例外

这台放电没有哈

网友:
根据经验戴尔的机器首先是三板斧,坚决不量供电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戴尔如果不是BIOS问题的话,掉电就比较难修

网友:
集显供电有些运行起来才出吧 有可能是个摆设

网友:
la-9981p bios  dell3537

网友:
到后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21-07-25):
+

怎么风扇狂转。。有解决的么

网友(点评):
风扇四针插座内测速针弯曲,需要矫正读取转速信号。风扇损坏也有可能。

网友(2021-09-14):
楼主用什么刷的 我用809f怎么不识别

网友:
现在刷bios都成第一步了

网友D(2021-11-23):
我的刷了只能认一个硬盘是咋回事?M.2的能认,SATA的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刷了只能认一个硬盘是咋回事?M.2的能认,SATA的不认

设置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点评):
没关系 客户一般用的都是NVME, 没人用SATA 所以sata不识别我一般都不修。

网友:
本机刷了,还是一样的效果,难搞哦

网友:
好BIOS,先收藏了。。。。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不触发 放电可以好。点不亮也遇到内存槽不好的。掉电BIOS多数

果然好用,不上电,BIOS电池放电后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