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型号叫什么,万分感谢!上面写着:DU F526

楼主(2021-04-26):
(图片)

网友:
找到一款DU F82U的可以替换吗

网友:
看查资料才知道,先淘宝里搜看整个名字叫什么再去搜网页

网友:
您好!我的图纸是Z170a,没有后缀XPOWER,可能不是一款型号,找不到DU F526这个芯片,淘宝都找不到,这主板资料确实稀缺。

网友:
我大胆的猜测,这个是三极管。还是mos的

网友:
这板真高级的,还贴散热贴纸吗?

网友A:
up1959p      丝印 DU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959p      丝印 DU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p1959p      丝印 DU

大师再请教下这个芯片,702 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1959p      丝印 DU

大师再请教一下这个六角芯片,702 N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主板?小白第一次见

网友:
很少见这样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再请教一下这个六角芯片,702 N

复合管,两个702在一起额,型号2N7002

网友:
  mos管和复合三极管...   楼主这技术,我觉得有必要去基地深造一下了。
或者买份 主板维修不是事,先把基础理论搞扎实...

网友:
复合管,两个702在一起额,型号2N70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1959p      丝印 DU

大师可以把这个芯片的脚位图发给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可以把这个芯片的脚位图发给我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再请教一下这个六角芯片,702 N

丝印:702
元件:2N7002DW1T1

网友B:
多谢了,现在测得up1959p芯片第二脚电压输入有1.5v偏高,正常为0.8v。第二脚有连接图中画圈的32脚芯片的第九脚,32脚芯片为pv3205  84219请教下这个32脚芯片名称,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现在测得up1959p芯片第二脚电压输入有1.5v偏高,正常为0.8v。第二脚有连接图中画圈的32脚芯片的 ...

PV3205 就是 PV3205

网友:
第 2 脚 看波形     你测量电压没有实际意义          理论不够 先去充电吧   以免故障越搞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