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开关电源

楼主(2021-04-26):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B320开关电源如何脱机带电测试好坏  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短接绿线,然后用万用表测试v数

网友A:
您好!绿线随便和那根线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绿线随便和那根线短接吗

短接绿线和黑线.................

网友B:
电源何故障?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何故障?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下...........

联想一体机  B320开机没反应  拆下电源  需要判断电源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C:
确定坏了吗?短接绿色和任意一根黑线,在测量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定坏了吗?短接绿色和任意一根黑线,在测量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这个电源能脱机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能脱机启动吗

可以,,,,,,,,,,,,,,

网友D:
短接后看一下风扇能转吗,如果转,测下其他线电压都出来没有,还要看一下灰色那根pg电压出来没,正常是5伏

网友:
虽然接口变了 就是少了几个供电

网友:
和台式机的电源线的颜色一样

网友E:
这位是新手(⊙o⊙)啥也不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是新手(⊙o⊙)啥也不懂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位是新手(⊙o⊙)啥也不懂 !

别人不要的坏电脑  我想把它搞转,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短接后看一下风扇能转吗,如果转,测下其他线电压都出来没有,还要看一下灰色那根pg电压出来没,正常是5伏

短接了  风扇不转  每个脚都测了  也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后看一下风扇能转吗,如果转,测下其他线电压都出来没有,还要看一下灰色那根pg电压出来没,正常是5伏

非常感谢您的无私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是新手(⊙o⊙)啥也不懂 !

感谢您的留言  我确实不是搞维修的  别人不要的旧电脑  我在捣鼓着看看能不能搞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不要的坏电脑  我想把它搞转,多多指教

开个玩笑,说得不好听,不要生气!其实我也是业余的,只不过才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  风扇不转  每个脚都测了  也没电压

那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