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入这画面当机…

楼主(2021-04-26):
求解入这画面当机…跑uefi 圈圈重开机,或者入安装画面当机…是什麽问题?
+VCCGT开机要有电压吗? 开机前有跑上 0.7V,看到画面变成0V
版号:FX505GD/MB R2.0
内存贴 FX705GE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

网友:
进PE会不会,

网友:
BIOS很重要,,,

网友A:
PE装系统,装系统当机代还内存硬盘,最后不行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装系统,装系统当机代还内存硬盘,最后不行刷BIOS

三板斧哈哈,

网友:
bios已刷完 ,还是这样,所以才上来问…头冒烟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忘了怎么处理了。你换个硬盘呢?或者直接换带系统的硬盘,这都进不去可能和显卡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忘了怎么处理了。你换个硬盘呢?或者直接换带系统的硬盘,这都进不去可能和显卡有关了。

後来直接用u盘进去,也是会当。      在想是不是跟显或cpu有关? 在bios都正常…

网友:
这机器最开始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基本上凉凉

网友:
遇集成CPU 出现各种麻烦的话。基本都是CPU 的事。哎。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是cpu核显坏

网友:
遇到个几台,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读显卡就挂了

网友:
CPU 内存 显卡 bios

网友C:
vccgt可以没有电压的,这种情况难搞了,只能用排除法,先把独显供电屏蔽了试试看,不行了再看其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ccgt可以没有电压的,这种情况难搞了,只能用排除法,先把独显供电屏蔽了试试看,不行了再看其他的

有把独显ram供电去除,还是一样。   搞不懂什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把独显ram供电去除,还是一样。   搞不懂什麽问题...

ram去掉不行吧,要去核心供电

网友:
换内存刷BIOS 换硬盘,拆外设、还不行只有干CPU了

网友(2021-07-01):
跟高手学习下经验

网友(2024-09-05):
不要总是Windows,Linux小系统也可以试试

网友:
安装linux跑内存测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