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1050ti4g 开机不显示卡b2

楼主(2021-04-26):
上机卡b2 发现Q510 短路 通up1909r这个芯片,放一会儿测量就不短路 测量有600多阻值,现在换了q510这个mos管故障还是一样  ,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MOS管短路了还能上机

网友A:
连维修方向都错了,建议去找些书来先看看

网友:
这只是供电输出端,看下图,电压出来就是正常上过电,MOS上的电没放完,二极档测短路是正常的。你这种要么没识别显卡设备。要么就是端口不显示 把几个显示端口都试试吧。

网友B:
测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有没有!!!!供电正常扫显存!!!!

网友C:
你画红线那510那脚是正方块芯片供电给510那脚开通510左边电同过右边的,相当于开关。红线没电就510左边就没电通过右边进入显卡芯片。510叫MOS管的上接正,下管接地的,12伏正负同时流进显卡芯片。。接上可调电源,500毫安测量或上机测量电压,压。显卡芯片有三相电,一直接1伏左右进芯片,二跟显存一起进一条1.5的还有一个8脚PUXXX的进入到显卡芯片向插槽边进入芯片,测贴片电容就知道了。3.3伏是给BIOS芯片供电的。插槽进来5伏我忘了自己找,供电正常后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有27M没有。短路是一直通的

网友:
西瓜视频有修卡的,任老师和靓仔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画红线那510那脚是正方块芯片供电给510那脚开通510左边电同过右边的,相当于开关。红线没电就510左边就没电通过右边进入显卡芯片。510叫MOS管的上接正,下管接地的,12伏正负同时流进显卡芯片。。接上可调电源,500毫安测量或上机测量电压,压。显卡芯片有三相电,一直接1伏左右进芯片,二跟显存一起进一条1.5的还有一个8脚PUXXX的进入到显卡芯片向插槽边进入芯片,测贴片电容就知道了。3.3伏是给BIOS芯片供电的。插槽进来5伏我忘了自己找,供电正常后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有27M没有。短路是一直通的

谢谢老师,我这样情况是不是核心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维修方向都错了,建议去找些书来先看看

就是不太会,求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维修方向都错了,建议去找些书来先看看

老师 我就是不会,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核心供电、显存供电有没有!!!!供电正常扫显存!!!!

核心0.76v.显存 正常

网友:
显卡好难修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合影台阶核显坏了

网友:
供电都有就自动扫显存

网友:
一般卡b2供电都差不多正常了,没必要纠结那个Q510了。一般都是内存颗粒的问题多,也有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别乱来你会把卡搞报废的

网友:
我还以为卡b2有好方法解决 卡b2看能不能过 不能过 自己赌一下核心还是显存吧

网友:
扫一下显存吧

网友:
显存全部报错

网友:
测试不是短路是电容充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