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1050ti开机花屏

楼主(2021-04-26):
开机花屏 测试显存全部报错,进系统打不上驱动 代码43 ,有经验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感觉核心凉凉

网友:
显存已经换过两颗试了,显存没有问题

网友:
该怎么弄

网友A:
你有BGA焊台没有,闲鱼有便宜的,我也是用便宜的温控器的,上面下面先70度预热5分钟,不用加什么助焊剂直接加热。上面210到220度下面280度。要用隔热东西贴四周,旁边有电容要多包住。最好要看锡球发亮了就停下来。上机跑软件再看看有没有真正的显存报错。

网友:
重植一下,核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BGA焊台没有,闲鱼有便宜的,我也是用便宜的温控器的,上面下面先70度预热5分钟,不用加什么助焊剂直接加热。上面210到220度下面280度。要用隔热东西贴四周,旁边有电容要多包住。最好要看锡球发亮了就停下来。上机跑软件再看看有没有真正的显存报错。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BGA焊台没有,闲鱼有便宜的,我也是用便宜的温控器的,上面下面先70度预热5分钟,不用加什么助焊剂直接加热。上面210到220度下面280度。要用隔热东西贴四周,旁边有电容要多包住。最好要看锡球发亮了就停下来。上机跑软件再看看有没有真正的显存报错。

有bga。就是不会用,才买回来,开始可以亮。上bga就不亮机了

网友:
我的750TI,把显存全拆下来可以点亮进系统花瓶,分辨率800/600,全部显存打对地阻值除了两个空脚都有阻值,我把显存焊上去跑MTAS结果还是全部报错四个显存。我就加焊一下核心,温度传感线放在芯片旁边加焊。过后上机才发现一个显存报错了。B通道的0到32这个,也就是板上表的M1这个,我是买四个显存回来起来换新的还报错又拆下来量阻值插卡开机,发现没显存一样能显示的,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 不好? 就当料板一片!!!!!

网友:
加焊一下核心

网友:
驱动加不上9成核心。

网友:
既然已经排除了显存  那就是 重植核心   或者换核心

网友:
先用显卡测试软件看看那颗内存报错!

网友:
显存跟核心虚都会导致

网友:
估计是核心的问题

网友:
核心有温度。就是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