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mrst掉电的问题,

楼主(2021-04-26):
主板版号NM  B244,问题是可以亮机,掉电,最开始掉电频繁,用示波器打了一圈,发现是平台复位导致的,然后排除到网卡,拆了网卡发现不掉电了,于是装起来,重做系统,系统都做完了,开了半天,没有掉电,第二天再去开机,发现又开始掉电了,马上头大了,不过这次多开几次,还能开机,而且开一天也没啥问题,现在故障算偶尔不开机了吧……

再上示波器,测S3和平台复位,发现是同时掉电了,再测rsmrst,发现是rsmrst先掉电,然后EC待机条件都对着测了一遍,还是没什么头绪,图中黄线是s3,蓝线是rsmrst,这机器没装温控,盲猜是由南桥内部控制,请教这机器是南桥通知EC关机,还是EC坏了,还是待机条件有问题啊,这EC是it8586e,查资料发现大部分机器是带程序的,不知道这台机器是不是带程序,掉电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呢,,,没头绪啊

网友:
EC到南桥之间有个电阻,我拆了电阻,单独给南桥rsmrst一个3V上啦,再和S3对比,发现还是EC这边的rsmrst先掉,,,,

网友A:
楼主加油 板子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 板子好了吗

头大中,哪有那么容易好啊

网友B:
老哥,换个ec再说,想太多掉头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换个ec再说,想太多掉头发的!

换了,没啥用……

网友C:
掉电先把bios确认好,检查温控电路以及保护电路。。。把温控的保护去掉,一般会拉低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或者ec的复位之类的。。。对照图纸看一看,先把这类的保护去掉再说。。。我没这个图纸,不知道具体的。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结果。到时候给你加分。

网友:
换io不行就换桥

网友D:
应该是温控之类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E:
我可以很肯定的是该信号是ec发出的,所以重点查ec的其他信号跟rsmrst#进行比较,对比rsmrst#先变化,再查谁,就行了。ec的128个引脚中进行筛选,先从怀疑的信号开始查起,慢慢的查,慢慢的排除,会找到源头的。ec换了,说明不是程序的问题,还是信号导致的。个人建议!没找到该图纸,楼主有ec的截图发出来,我们可以帮你看看哪几个信号是怀疑对象

网友E:
如果是通讯信号导致的,就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通讯信号导致的,就难办了

是啊……这种不知道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温控之类的原因引起的

温控芯片没有安装,主板上的几个NTC电阻都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先把bios确认好,检查温控电路以及保护电路。。。把温控的保护去掉,一般会拉低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或者ec的复位之类的。。。对照图纸看一看,先把这类的保护去掉再说。。。我没这个图纸,不知道具体的。

这种我测过了,是先拉低rsmrst,同时关闭待机电压,用rsmrst和待机电压开启对比,几乎是同时掉电

网友:
好主意啊,不过去桥U一体的,还是七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很肯定的是该信号是ec发出的,所以重点查ec的其他信号跟rsmrst#进行比较,对比rsmrst#先变化,再查谁,就行了。ec的128个引脚中进行筛选,先从怀疑的信号开始查起,慢慢的查,慢慢的排除,会找到源头的。ec换了,说明不是程序的问题,还是信号导致的。个人建议!没找到该图纸,楼主有ec的截图发出来,我们可以帮你看看哪几个信号是怀疑对象

好,我找找截图

网友:
C:\Users\Demo_\Pictures

网友:
感觉怀疑的信号不多,一般是进来的信号,重点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