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ATX电源 辅助变压器 初级烧了 线径用多大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1-04-27):
请教下  多核400W的 辅助电压 IC炸了 连辅助变压器初级也烧了  这东西没地方买  看到好像有人是自己重绕的  已经拆开了  线果然烧断了  很细 但是不知道这个线径是多大的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告知一下吗  谢谢了    纯属爱好才折腾的  麻烦那些说没价值修之类的 不要再说这些没意义的了 就是闲着才折腾

网友:
开关变压器应该有卖的吧

网友:
算我多事了

网友:
这种待机变压器坏了,直接报废,不用想太多...............

网友A:
就是看到有人修好的  才问的  难道没有爱好者 玩这个吗   不是靠这个挣钱 就是为了玩的  所以有些整天说钱的就别再说了  我还真不觉得你搞维修的有我写程序的挣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看到有人修好的  才问的  难道没有爱好者 玩这个吗   不是靠这个挣钱 就是为了玩的  所以有些整天说钱 ...

我真尼玛嘴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看到有人修好的  才问的  难道没有爱好者 玩这个吗   不是靠这个挣钱 就是为了玩的  所以有些整天说钱 ...

实在喜欢折腾就去电脑店回收一些坏电源也可以啊,
回收时注明具体型号(同厂家生产的、功率接近的,一般所用的变压器基本是一样的,只要你愿意多出个3---5元肯定能回收几个来玩玩呗)
我也喜欢弄,能拆东补西的就这样搞,有些东西是不得不浪费的,只要不故意浪费就是好人一位。

太花时间的事不要做,没专业设备的事也不需要执着去做,通病太多,缺陷缺点太多或明显的电源不要去修,因为做了等于白做(没绕线机你能绕出高质量的线圈???有质量保障???厂家故意弄的“XX门”能有好几个,随时出问题。你不是老手的话,根本不知道彻底解决根源)

同一款电源,有3个变压器坏,我的运气还行,花了些时间,但也只能弄好2个,另1个是线圈内部烧断,不好弄,太花时间还没专业能力和工具(在学校学过点皮毛,老师不错有实力,教过我们怎么做),最终只能放弃。
不管什么样的变压器,其专业要求好多的,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说清楚的,......
所以我认为-----“东拼西凑”或“拆东墙补西墙”才是合理些的做法

具体的维修经验我应该比你多、广,具体的专业理论我也没去死记硬背,了解个大概就行,我就投机取巧+凭运气去修东西
只能送你一句---不要钻牛角尖,适当的“”舍“与”得“”,也能让自己开心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在喜欢折腾就去电脑店回收一些坏电源也可以啊,
回收时注明具体型号(同厂家生产的、功率接近的,一般 ...

哈哈 你是我在论坛 碰到最诚恳的人了  看你写了这么多 确实用心了  感谢   就是看不惯有些人指点一下也懒得  还说一些没用的  谁不知道修这个不值钱   要是缺钱就不会玩这个了  玩的就是开心而已 收了一堆在玩 又买了一堆工具 折腾这个还挺好玩的  刚开始玩  差不多也就修了10个吧  基本都修好了  就碰到这个是变压器坏的 没辙了  没配件 看到网上有人说搞好 就手痒了  听说修电源是基本功 才练一练的 现在的基本拿到就大概会判断哪里的问题了 别听一些傻叉的话  用点心都能学会的 谁不是小白过来的  何况还都是自己查资料修过来的

网友:
建议楼主拆一个换上,真心不好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你是我在论坛 碰到最诚恳的人了  看你写了这么多 确实用心了  感谢   就是看不惯有些人指点一下也懒 ...

我的维修要点---1.拆芯片,MOS管,三极管,切断电路的功能,2.扫荡周边剩余元件,电感可以忽略(因为很少有匝间短路的,通常是烧断)。3.重要电路的,容易老化的电解电容拆下来量,4.特别重要的二极管用“”指针万用表“”量......
要我凭全面的理论去修,我是搞不了的......
品牌与杂牌各有优缺点,但有些品牌电源真的是越做越烂,XX门越搞越多,还不如个别杂牌电源的寿命长,布局合理,用料厚道。
最恨长城的省了NTC,航嘉的故意用了可调电位器,
电解电容的质量越来越烂是趋势,所以就导致电源的质量也越来越差
修电源坏上10---15个元件,这样的概率是有的,关键看用的什么方案(SC6109就是垃圾,坏起来一大片)
坏5个以内算好运,6---10个算正常,10个以上算是倒霉透顶啦。
电阻,二极管,电容都有坏的可能,别放过,要检查仔细哟,
我尊重你的工作态度
我个人觉得05年---09年出的电源,值得修的意义大些(有些杂牌的都值得修),后面出的都是看实际情况来决定吧(品牌杂牌都是一个鸟样,坑人的越来越多)

网友:
旧的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0.17

网友:
用千分尺量一下线径最好!一般变压器与功率有关,功率大,线径相对大一些!匝数比要对,电压就不会偏离多少,线径粗了,怕绕不下,线径细了,功率不够,所以线径必须测准!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0.17 用0.2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