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不显求助

楼主(2021-04-27):
一个华擎B75主板,所有电压都有,跑代码5552不显,内存,CPU都换过,南桥也加焊过,BLOS也刷过,还是跑代码5552,偶尔可以显示一下,多数不显,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修过的朋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
ME供电正常不,内存3.3v有没有烧断线

网友A:
查找内存供电3.3v    1.5 v     0.75v    SDA SCL   RST  等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找内存供电3.3v    1.5 v     0.75v    SDA SCL   RST  等信号电压

这些电压都有,偶尔可以显示

网友:
主板真没必要花太多时间研究

网友:
上个内存打值卡测一下,看下地址线,数据线是否有问题 说不定是板层的问题

网友:
B75好多问题啊,我有一个单通道坏了

网友:
偶尔能亮,加独显试试,没问题就是核显坏了

网友:
CPU座子 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一如既往~~~~~~~~~~~~

网友:
U没有过!

网友:
看看bios里ME版本,有可能需要重刷

网友:
我也是进来学习的,我也有块板子开机不亮屏

网友:
集成主板太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