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也能升级GTX950升级960

楼主(2021-04-27):
七彩虹GTX950,原故障是装驱动进系统花屏,估计核心坏,刚好有个烧了PCB板的GTX960,直接把核心BGA过去,正常亮机,各功能正常,连BIOS都不用刷,性能飙升,950才跑分7万+,960跑到9万+。

网友:
请大师评价一下这种维修办法的利弊,我虚心学习。

网友:
前来膜拜大佬

网友:
同代的相近型号还可以。跨代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A:
BIOS不刷识别的是960?

网友:
950和960核心是一样的

网友B:
牛b克拉斯,板子一样的?

网友:
找显卡维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b克拉斯,板子一样的?

950板子省了个5条腿分压出1.03的,直接一个电感。

网友:
找有能力维修员吧。

网友:
实力彰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刷识别的是960?

bios 是显存频率那些

网友:
我昨天也用一个GF106代换GF116,BIOS都不用刷,可惜太低端了,卖不出好价格

网友:
估计芯片是一样的,不同的体制挑出来打不同的型号出售

网友:
核心是一样的  是正解   只是 流处理器和频率不一样

网友:
有个780TI的核心,PCB给我弄废,想找片780的板来弄一下

网友:
还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
低升高确实可行,就是普通玩家没这个能力

网友(2021-09-09):
这个需要实力,如果是原厂工程师可能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