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40 G5系统升级BIOS后不触发,板号DA0X8BMB6F0

楼主(2021-04-27):
如题,机器开始风扇狂转,系统内升级官网下载的BIOS后出现充电口灯次黄灯,机器不触发,拆机刷论谈下载的BIOS还是一样,有兄弟遇到过吗?求大神支招!

网友:
EC是什么型号,是否带程序,也许要刷EC了

网友:
EC NPCE586HA2MX应该带程序,难道把EC程序也升级了?

网友:
那就继续找BIOS啊

网友:
hp的机器你可以开机闪黄灯后,强行关机再开一次

网友A:
刷BIOS 找个原厂的 某宝有 前几天修到一台 8代的 通电卡内存 刷了就好了 可以借鉴

网友:
我的比你高 HP ZHAN 66 Pro G1 8代  不过版型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找个原厂的 某宝有 前几天修到一台 8代的 通电卡内存 刷了就好了 可以借鉴

好的,谢谢,再找BIOS刷刷试试

网友:
淘宝  或者 搜索原厂BIOS 在试下

网友:
10元买个bios保准搞定!亮黄灯就是bios问题

网友:
ec内置程序刷坏了,换ec吧。

网友:
接电池试试

网友(2022-11-25):
这种情况是有的  我手上一台ACER能开机的机器  单独刷了BIOS后不亮机  试了很多固件都一样  最后连EC的ROM一起刷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