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U2414HB不显示

楼主(2021-04-27):
一台DELL U2414HB显示器,开机背光亮,电源开关灯亮,可以正常开关机。已经刷过驱动板上程序(在论坛上找的),故障一样。请问那位大佬遇到过同样的故障,怎么样解决的。电源板输出3V,15V。

网友A:
驱动板的电源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的电源测一下............

这款没有修到过,具体需要测驱动板上的那些供电。

网友B(2021-12-07):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遇到一样的问题。。

没有,还闲置的

网友:
先使用通用板确定是不是屏逻辑板问题引起的被光亮不显示,现在好多机器屏坏的挺多。

网友:
戴尔U2414Hb原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