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60 4G显卡显存通道识别求助

楼主(2021-04-27):
个人爱好者,请教下各位大佬,手头有张映众GTX960 4G显卡,显卡花屏mats A1报错,因为板子正反面都有显存(网上找的图),想问下A1显存具体是哪个谢谢?

网友:
GPU下面这个就是

网友:
感谢大佬,准备风枪伺候

网友:
不懂这玩意 就是看看

网友:
也想知道,显存分布

网友:
看看大佬如何指点

网友:
网上很多的,就是记不住,还是要来学习下,

网友:
挨着金手指最近的第一个啊!

网友A:
大家咋都说是正面,我感觉是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咋都说是正面,我感觉是背面

唉呀,真的是,搞错了,正反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呀,真的是,搞错了,正反搞混了

没事都干了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都干了更健康

看它的造化了

网友:
背后右边这个

网友:
显卡背面GPU下面的那个

网友D:
你没发现正面的显存的正背面没有显存吗,只是把A0和B0做到背面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发现正面的显存的正背面没有显存吗,只是把A0和B0做到背面而已

搞错,背面是A1和B1,换背面金手指下面那颗

网友E(2021-08-07):
楼主试验出来吗?背面是0还是1.
大风起
应该是背面的,我风枪吹了,没效果,送出去BGA核心就好了
详情

网友:
我查了970的图,GPU那一面都是1组的,GPU背面是0组的。A1的显存就是GPU下面那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验出来吗?背面是0还是1.
应该是背面的,我风枪吹了,没效果,送出去BGA核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