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又一个蓝天认不到独显的

楼主(2021-04-27):
前几天修了一台神舟无独显供电的机器,后客户说是办公的机器,无奈只有改成集显让客户去使用了。。。详见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5413-1-1.html
   无独有偶,又接到一台同样故障的机器。。。
接机故障:触摸板下进了一点水,刚好是待机3v的地方。。。结果3v后级负载ec’桥,网卡供电ic,网卡和待机芯片干掉了。。。修好供电换上ec南桥那些开机进系统
后,发现不认独立显卡然后断电。。。
    拆下主板发现显卡的供电pg复位和晶振频率全部为正常,唯独发现独立显卡的核心供电只有0.2多v,但是供电芯片又发出了pg信号了。。。供电芯片发出的pmw也是有波形的,不知道是异常还是原本如此?请修过的大哥,指教一下!
  另外机器板号为:6-77-nb60ta0a-n02-3ha,bios我确定是好的。。南桥加焊过两次了。。。

网友:
cpu是台式机的9代i5,触点和座子也仔细检查过了

网友A:
供电不正常可能是核心短路了

网友B:
供电加个0.9V烧下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正常可能是核心短路了

电阻档对地000.4,表笔误差000.1。。。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上次修那台阻值也是差不多。。。核心为n18p-g0-mp-a1 gtx1650阻值写得不对,改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加个0.9V烧下看看。

电流1A不知道是不是挂了?

网友:
学习了 现在  很多CPU和显卡对地阻值太低了

网友:
我的表盘有点松动,表笔误差都超过了这个阻值,我要换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档对地000.4,表笔误差000.1。。。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上次修那台阻值也是差不多。。。核心为n18p-g0-mp-a1 gtx1650阻值写得不对,改过来了。。。

短路就没电了

网友D:
这个显卡核心供电用MPS电源方案的可能有一堆隐藏很深的bug,就是挑输入电压。你还有机会的话试试用电池模式跑能不能认到独显出来。这系列机型已经有几个客户要发机器给我修了,报告的是电源适配器模式下经常找不到独显或者独显时有时无,有的时候又43错误代码。电池模式一切正常。另外,我最近在修HP RTX4000之类mxm显卡的时候也发现有挑电源的,也是MPS的电源方案。挑电源的意思是适配器输入高过某个值独显核心供电就出不来。那些板子我搞了很多地方都还没找到根源,准备继续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核心供电用MPS电源方案的可能有一堆隐藏很深的bug,就是挑输入电压。你还有机会的话试试用电池模式 ...

客户没有拿适配器过来。电池还有一部分电,单用电池也试过,故障是一样的。。。我尝试充满电再看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1、烧鸡1A感觉电流太大了,
2、0.2的电压肯定不对的
3、对地二极体感觉没问题。
重点从1、2这两点入手:
1、找几个主板测试一下显卡的核心供电的电流是多大,进行排除。
2、重点查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设定之类的,因为进水会导致某些设定的电压不对的话,反馈不正确都会导致输出不正确。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E:
有没有把显卡电感翘起来再开机测下电压

网友:
老哥这个机子改集显怎么个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把显卡电感翘起来再开机测下电压

你试试吧!谁教你的,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 桥 声卡 网卡 都坏了 换桥后 下了BIOS 开机没有独显  但是我独显电压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