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显存焊盘补点飞线用多粗的?用0.1的可以吗?

楼主(2021-04-27):
请教各位一下。

网友:
感觉有点粗

网友:
0.1的线,加上绿油,一个包了都。

网友A:
我都是挖料板铜线,或者料板上的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挖料板铜线,或者料板上的测试点

料板的线好像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挖料板铜线,或者料板上的测试点

老哥好经验啊

网友B:
越细越好,不然会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细越好,不然会碍事

感谢,已经买了0.02的线

网友C:
分享:0.1的确实粗了点,但可以用。0.02太细太狨,建议0.06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享:0.1的确实粗了点,但可以用。0.02太细太狨,建议0.06左右。

感谢分享,我也准备买补点的线。

网友(2021-05-28):
引用 网友C:
分享:0.1的确实粗了点,但可以用。0.02太细太狨,建议0.06左右。

感谢分享。我这边还用的0.1的线,补的实在是有点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