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前置USB3.0接口问题

楼主(2021-04-27):
自己的主板  前置USB3.0突然不能用了  主板是华擎B85杀手版   自己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
这两个插针 全部接地了 然后又看了一下点位图

这两个针脚都连接一个ESD的的模块   点位图显示模块还连接南桥点位
想问问各位大神们  我换那个小元件能修复吗  还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取掉芯片   看短路不三   先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掉芯片   看短路不三   先不动桥

如果好用的话 这芯片可以不上吗 手里没有淘宝买要10块钱一个 还是10个起卖。。。

网友B:
ESD是防静电的,不装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是防静电的,不装不影响使用

好的 今天手里没有工具 我明天去试试  感谢大神们

网友:
去掉不影响使用

网友C:
拆了测哪侧短路  不就知道桥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没有,我们都是用刀片刮

网友:
拆了测哪侧短路  不就知道吗

网友:
拆了那个 还短路咋办? 南桥的问题? 电脑使用正常 后面的口也没事 就前置这个不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了测哪侧短路  不就知道桥是不是好的了

拆了 还短路  测那个触点也是短路的
是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网友:
一般都是6角芯片ESD芯片问题   直接拆了就行

网友:
我那个芯片是10脚的,拆了还是短路,估计南桥有问题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 还短路  测那个触点也是短路的
是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短路应该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