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进紫屏模式

楼主(2021-04-27):
iPhone 6s可以进,iphone 8以上进不了,我用的是黑苹果i3cpu。问别人说是一定要i5 4代以上cpu黑苹果才能进,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8以上的是按一下音量加,然后音量减,再按住关机键,屏幕黑掉瞬间按住音量减,两个一起按住,3秒左右松开关机键,进入dfu模式,然后才能进入紫屏模式

网友A:
8以上的是按一下音量加,然后音量减,再按住关机键,屏幕黑掉瞬间按住音量减,两个一起按住,3秒左右松开关机键,按住音量减,一直按住,等待提示进入dfu模式,然后才能进入紫屏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以上的是按一下音量加,然后音量减,再按住关机键,屏幕黑掉瞬间按住音量减,两个一起按住,3秒左右松开关 ...

就是先进去dfu模式,然后点击进不去紫屏,一直在Dfu。

网友B:
8 ,x以上的好好像都还不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 ,x以上的好好像都还不支持吧。

不知道有没支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