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15 N5010 BIOS盲刷教程

楼主(2021-04-27):
DELL Inspiron R15 N5010 电脑变砖以及救砖成功的过程,
先简单说明一下起因:
3月底,我老婆和小舅子盘了一个小餐馆过来准备卖龙虾,一起盘过来的还有一台老笔记本,型号:DELL R15 N5010(HM57芯片组,M430CPU)
这电脑一看就很老了,而且电池不能用(认不到电池),键盘还有个别键不灵敏,个别键要按很重才起作用,于是想着把这些问题给修一下。
第1步,去淘宝买了一块同型号的电池,拿回来装上一试,能显示电量(电池是新买的OEM电池,还有80%电量),但无论是开机还是关状态下,都不充电。
心想着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还是啥的,把BIOS恢复默认值了还是不行,就想着升级BIOS版本试一下(后话:因为盘过来的电脑带的不是原装充电器,因为这个原因电池才不充电);
第2步去DELL官网下载 N5010用的最新版本BIOS文件"N5010A15.EXE",在Window10系统里面BIOS升级的时候,升级启动几分钟,BIOS升级软件弹出屏幕提示“电量不足,即将关机”的提示,然后就直接关机了,再次按开机键,开机键灯亮,但屏却不亮了(系统肯定也进不去了噻),这时候我知道应该是BIOS升级失败了,然后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拔掉电池,插上外接电源再次尝试开机,电脑依然黑屏,这时候已经坐实BIOS升级失败了题外话,BIOS挂了,电脑也不开机了(当初没打算再折腾了),买的这块电池打算退回去给卖家,卖家知道情况后也同意退货了,可死活没有快递公司愿意寄电池,NND!
我呢,就喜欢折腾(买电池钱不能白花呀,再问淘宝买块主板要240大洋),心有不甘,于是就到万能的度娘找盲刷教程,找过Thinkpad的盲刷教程。也找过DELL 其它型号笔记本的盲刷教程,就是没找到N5010的,还来到本网站花了点小钱下载了一个网友上传的N5010维修用BIOS文件,但仍然是救砖失败(方法不对,肯定不行啦,这是后话)。

转入正题,我是如何救砖成功的。回头来看,其实太简单了,当然,前提是电脑的BIOS没有物理损坏。
网友说的判断是否有机会BIOS盲刷救砖成功的关键信息:按开关键电脑能开机,启动过程还能看到光驱的指示灯闪几下(代表BIOS在尝试从光驱引导)
盲刷前准备工作:
1. 拔掉硬盘和光驱以及所有可能启动电脑的驱动器;
2. 准备一个小容量的FAT32分区U盘(我用的4G金士顿老U盘,带灯的那种);
3. 去百度找“PhoenixTool v2.66中文版”这个软件并下载;
4. 去DELL官网下载N5010最新的BIOS"N5010A15.EXE"(说是最新,其实也是10年前发布的了)
5. 找一台正常的电脑运行下载下来的“PhoenixTool v2.66中文版”压缩包里面的“PhoenixTool_cn.exe”,
5.1 在PhoenixTool v2.66运行界面“原始 BIOS“位置选中官网下载下来的N5010最新BIOS文件”"N5010A15.EXE",然后软件会分析BIOS文件,这时候别操作电脑,Phoenix软件会在一两分钟后(根据电脑配置不同,等的时间可能不同)弹出一个界面提示”BIOS恢复文件名为“N5010.hdr",Phoenix软件界面上”状态“一栏还会显示:EFI/Insyde BIOS (DELL HDR),这时候点”确定“,进行下一步操作,软件还会运行一会儿。

5.2 在PhoenixTool v2.66运行界面”SLIC"选择"Dell.BIN",“SLP”选择“Dell.txt", 此时软件”方法“一栏默认选择的是”动态“;
5.3 在PhoenixTool v2.66运行界面左下角点”执行“,中途会弹出警告,直接点”是“,继续等待2-3分钟,软件提示:SLIC执行成功,生成文件”N5010A15_SLIC.hdr“
5.4 把Phoenix生成的文件”N5010A15_SLIC.hdr“复制到预先准备好的U盘根目录,再把这个文件复制一份并命名为:“N5010.hdr";
6. 将U盘插入待救砖的电脑USB口,最好插入到离电源接口最近那个USB口;
7. 救砖的电脑插入外接电源,按开关机键开机,然后迅速按下”Fn+Esc“组合键,看U盘灯闪后松手(如果U盘没有灯的,按组合键10秒左右再松手吧)大约1-2分钟后,就能看到电脑屏幕亮起(惊喜),看到熟悉的BIOS界面,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断电,因为BIOS还在更新中,要一直等到屏幕上显示BIOS升级完成100%以后,才能关机。
至此,盲刷成功。
如果救砖失败,请重新按以上的步骤并认真检查是否按我说的步骤来,多试几次。
顺便上传了一份我用的救砖文件,不想麻烦的,可以拿去试一下,记得复制2份放U盘里面哦(也就是U盘里必须要有”N5010A15_SLIC.hdr“,“N5010.hdr"2个文件)
祝你好运!

N5010.hdr

盲刷文件

网友:
这么拽   没有试过

网友:
这样也行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