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260怎么调温度曲线

楼主(2021-04-27):
不会使用这些按钮,已经肝翻3张显卡了!求懂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台二手的   用的曲线5

网友:
这种老式的我也根本不会用,都是用触屏的

网友A:
我有这个机器的光盘  说明  曲线设置
需要私我

网友:
迅维cf260的光盘内容,其他都是视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机器的光盘  说明  曲线设置
需要私我

我买台360也是没有光盘说明书,求一份。

网友:
现在的BGA返修台还有这么复杂的么

网友:
老哥花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也刚买了台二手的   正在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台360也是没有光盘说明书,求一份。

有吗我也求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吗我也求一份!

自己调试的,厂家给的曲线干不动。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C:
有吗我也求一份!

我找到了,是一份打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