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 师傅们这个是什么从起 指点下

楼主(2021-04-27):
苹果

网友:
有不有大师知道 是不是尾X导致

网友:
这个不是重启记录,p开头的才是

网友:
panic-full 这个才是重启记录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界面是怎么点出来的?如何操作才能看到这些信息呢?

网友:
检查i2c3相关线路,顺便测试主板有关i2c3芯片的功能

网友:
是不是换了个国产屏? 检查i2c3线路 x一般是显示触摸相关 部分换国产屏也会出现 换个屏幕试一下

网友:
i2c3 查呗 打一下值

网友:
i2c3 faceid 排线

网友:
显示触摸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