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一体机屏幕

楼主(2021-04-27):
求求各位大佬看看 开机的时候擦键盘 然后屏幕就变成这样了 重启也一样 开机时的画面也是这样的 实在是不知道按到了什么

网友:
就这样用吧, 不妨碍

网友:
这不科学啊  擦键盘是用湿毛巾?

网友:
这是 隔键盘打屏

网友A:
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断电再开看看

网友:
断电和重启都试了 因为是一体机也不好测屏

网友:
实在是不知道 到底咋变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应该没坏 把窗口拉到最右边 中间会显示出来

网友:
这是屏的事,只是巧合罢了

网友:
进pe看看!如果还是这样那有可能是屏!

网友:
你这和键盘没关系,就是屏坏了

网友:
解决了么 外接屏幕试一下

网友:
换屏吧,换之前先试一下排线,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或者排线的问题,外接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这还用看,屏坏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