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00W白牌ATX电源 辅助IC换完还是坏

楼主(2021-04-28):
航嘉500W白牌ATX电源 辅助IC换完还是坏 辅助IC是TNY278PN 2脚电压5.8V正常 1脚应该要有1.5V才对 可是只有0.3V  串了100W的灯泡测试的 上电闪了一下 灯泡一直保持微微亮   短接后可以正常 可是上主板测试一段时间IC就又坏了  换了一块 现象还是一样  1脚只有0.3  请问需要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2021-06-13):
pfc或者高压有问题也有可能变压器自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