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VG278 版本VG278Q通病白屏

楼主(2021-04-28):
ASUS VG278 版本VG278Q
PCB: 4H.3QT01.A00
液晶屏: Q270HTA00  AU270400CZTCAQSA81KT3K0
通病白屏Q308丝印12H34  N沟道场效应管D S击穿,笔记本主板拆一个就可以。
ASUS VG278 版本VG278Q_Q270HTA00_4H.3QT01.A00  RT809H 拆芯片备份。

ASUS VG278 版本VG278Q_Q270HTA00_4H.3QT01.A00.rar

475.15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厉害,每次遇到屏板的都没辙

网友B:
好经验,请问楼主可以直接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请问楼主可以直接短接吗?

不可以。

网友:
这个都能找到,我的一个 两个屏排线 同时插 青屏,插主的  显示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每次遇到屏板的都没辙

好屏值得秀秀的

网友:
我靠,这个值得收藏,下次碰到这个问题了不会把屏当废品处理了

网友:
厉害   厉害     我这个和你的现象不一样

网友:
以后液晶显示器就是修屏的节奏了,屏坏的太多了。

网友:
能告知一下替代的芯片型号吗

网友:
这样不容易短路?

网友C:
能提供下替换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下替换芯片的型号?

N沟道场效应管, 找块笔记本主板随便拆一个就可以。

网友C:
我买了这个三极管,但是还是白屏,这个要刷程序吗?

网友:
666,又让我有兴趣修屏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这个三极管,但是还是白屏,这个要刷程序吗?

先不用刷,测一下屏供电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差点当废品了

网友:
可以直接一坨夕吗

网友:
不可以,DC-DC电路。

网友:
现在有维修经验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没修过这个故障,学习了

网友D:
同白屏故障,笔记本拆了一个n-mos,换上还是白屏,楼主可以指导一下吗 。屏板vdd测试点1.2v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白屏故障,笔记本拆了一个n-mos,换上还是白屏,楼主可以指导一下吗 。屏板vdd测试点1.2v只有,

用示波器测试好修,没有图纸一点一点查工作条件。

网友E:
27寸的?是曲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7寸的?是曲屏的吗?

是平面的液晶屏。

网友F(2021-06-05):
按楼主的方法改了还是白屏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的方法改了还是白屏不知道怎么修了

改完之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楼主的方法改了还是白屏不知道怎么修了

查屏供电  一般保险也击穿了

网友:
每次遇到屏板坏的都没好

网友G:
这个管子作用是什么,升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管子作用是什么,升压吗

驱动管,DC-DC 电路。

网友:
感谢兄弟  今天碰到一台同样的

网友H:
我的是三基色跳动不认信号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三基色跳动不认信号不知道什么鬼

应该是没有收到驱动板信号,插拔几次屏线试一下。

网友(2021-07-28):
现在遇到屏问题基本就报废的,很少有修的

网友:
来向大神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大佬,抄了大佬作业解决了一台,回头来论坛发个完整的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