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正常启动,主板卡VGA求老师帮忙

楼主(2021-04-28):
问题是这样的
1、板载显卡无信号,进BIOS没有ME版本,无板载显卡选项(独显亮机进去看的);
2、用主板自带的BIOS刷新工具,刷新最初版跟最新版问题一样;
3、检查ME供电1.05V正常;
4、VGA,9脚12脚15脚有5V电压;
5、诊断卡跑码正常,不接硬盘卡99PCH灯亮(我认为跟不接硬盘有关,查显卡不接硬盘也一样)
6、故障就是半个小时就关机;
能是BIOS本身程序坏了吗,买了写BIOS的编码器在路上,请各位老师给点思路。还有就是ME固件是写在那个BIOS的

网友:
先干bios,紫薯

网友A:
你用的什么CPU测试的,E3-1230V3是不支持集成显示的,我手上也有一块,不过是桥坏了

网友:
要看看CPU有没有集显的.

网友:
CPU-I5-4570,在另一块主板确认好用。今天又补充了几张图,设备管理器里有个未知硬件。我感觉是ME模块没有识别出来。对照了我自己的电脑里面有个ME的驱动
我也试图驱动这个模块但驱动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2042-1-1.html

要每天来论坛学习下有积分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

网友C:
问问各位老师图中小的那个芯片是保存ME固件的吗?还有使用编程器清空那个小芯片,主芯片能重新写入固件进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CPU测试的,E3-1230V3是不支持集成显示的,我手上也有一块,不过是桥坏了

I5 4570 CPU好用可以再另一块主板正常点亮

网友:
我用主板自带的工具刷了,CAP那个文件,从最初版本到最新版本试了个便结果没有固件版本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问问各位老师图中小的那个芯片是保存ME固件的吗?还有使用编程器清空那个小芯片,主芯片能重新写入固件进去 ...

只是BIOS芯片,你可以用编程器刷个程序试试,下载的程序一般都是线刷

网友D:
你的CPU是E3-1200V3的,这个CPU是不带集显的,换4590应该可以亮,这个是自带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CPU是E3-1200V3的,这个CPU是不带集显的,换4590应该可以亮,这个是自带集显的。

你看到的那个只是新版BIOS的驱动。4570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BIOS芯片,你可以用编程器刷个程序试试,下载的程序一般都是线刷

已经买了,在路上。到时试试看

网友:
楼主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
拜读了兄弟的帖子,咱俩故障有些一样。但这么几点不一样
1、我那个ME供电没有出现你或者高的情况,供电IC附近的小件包括电感电压都正常;
2、给桥供电的MOS管我也测了1.05,输出很稳;
3、卡VGA灯时,键盘灯可以正常电量跟熄灭;
4、挂独立显卡,没有卡20秒我这个主板直接过;
相同的就是同样没有ME版本,同样的没有板载输出。
不过我想问下兄弟,你那个板进系统后有没有未知硬件,BIOS里能不能看到核显选项(我的没有,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