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有关集成网卡和PCI网卡的问题

楼主(2021-04-28):
华硕P8H61-M PLUS V2集成网卡经常是认不到网卡。打开设备管理也没有感叹号。外接了一个PCI的网卡,也是认不到。PCI插槽是好的。
请教大神,该查哪部分?

网友:
盲猜南桥坏了

网友A:
H61的PCI都是PCIE转出来的,估计是桥的PCIE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只能换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PCI都是PCIE转出来的,估计是桥的PCIE部分有问题了

这部分可以维修的吗?除了换桥

网友B:
这部分可以维修的吗?除了换桥

网友:
成个 USB 无线网卡联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可以维修的吗?除了换桥

你都高级技术员了,还来水。。。

网友:
USB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所有外设都正常。就是除了这个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