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2板号是13269-1暗屏

楼主(2021-04-28):
戴尔15-3542板号是13269-1暗屏,就过测试啊,换过屏线,换过屏。测试屏供电19V有。3.3V有。能够显示屏暗说明显示信号正常,所以我不懂还有什么问题能引起屏暗。 是哪个信号能引起屏暗的,请大神指点一下。接口没跟针脚我都测试了,这个没有阻值没有电压。我是怀疑37脚TP_RS. 转换成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有个上拉电压看图纸是没有的。 继续往下走, 这个二级管的另一端是有电压3.3V。而且我测试了从接口到这个二级管是通的,没有断线。也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升级一下程序试下吧. 有供电的几个信号都测试一下吧.开启背光的EN信号看下有没有.

网友:
暗屏都不会,说明你还没入门。。。。1下载分也太小气了。。。。。背光的条件1,供电,2地,3,en,4pmw21脚开启看看

网友:
37脚是触摸屏的,在这里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