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 PRO-1370不开机

楼主(2021-04-28):
联想YOGA3 PRO-1370
版号NM-A321
上电电流0.6A 有点高了  拆机测得没有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是个高集成芯片ISL90905 不仅管理待机 还有桥内存的电压等

先看供电 测得有9V   9V进去了就会生成一个+5VPMIC   +5VPMIC再分压得到一个+3VPMIC

测得没有+5VPMIC  阻值也不正常 只有12欧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断开所有后级 依旧是12欧  芯片看来挂了换芯片之前我又测了一下其他电感阻值   +5VDX_WALKPORT也烧了   直接烧鸡 发现是后面的USB供电块子烧了

网友:
楼主牛B。让我来浇浇水。。。

网友:
这个机器USB口电源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USB供电容易烧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很多 爆赞

网友:
电源接口设计缺陷

网友A:
我的时时开机时不开机,进水的有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时时开机时不开机,进水的有图纸吗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7314-1-1.html

网友:
修yoga真香,相对来讲可以报价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37314-1-1.html

谢谢。了的

网友:
可以可以这波可以

网友:
修道过一次这个机子

网友:
那个芯片还不便宜呢

网友C:
前几天放弃了一台   晶体芯片也烧了  报不起价格   这个USB供电是通病    直连可以用的

网友:
la-9981p bios  dell3537

网友D:
我现在有个机器不识别硬盘,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有个机器不识别硬盘,找不到原因。

BIOS问题 会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放弃了一台   晶体芯片也烧了  报不起价格   这个USB供电是通病    直连可以用的

芯片是挺贵 80一个  我报的350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机器集成度高,质量差,芯片又贵,一言难尽

网友:
这个芯片好贵吧

网友:
这个玩意贵啊,维修过程也简单粗暴~

网友:
yoga还没有修过,联想只修过idearpad和thinkad!

网友:
这个玻璃芯片,装上去的时候不容易吹坏吧?

网友:
这个USB供电是通病

网友:
现在联想的主板像苹果啦

网友:
我也不会修,不然一定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
前两周有个一模一样的,直接换板了,也是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放弃了一台   晶体芯片也烧了  报不起价格   这个USB供电是通病    直连可以用的

现在的SB客户些  买个机器四五千 五六千  六七千甚至上万  修下几百都出不起 觉得贵 什么人些。。。鬼一样的 哈哈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这个机器USB口电源设计有问题,楼主技术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