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主板,usb失灵

楼主(2021-04-28):
铭瑄h61xl,所有usb口失灵,前置和后置都失灵,bios里也不认优盘,usb电源5V正常(接优盘测量的),所有接口对地阻值500左右,没有短路,接ps2键盘鼠标能进系统,摸桥散热片明显比一般h61温度高,加焊过桥,没有用。请问是桥报废了吗

网友:
通电后测量usb接口,除了电压有5V,数据口也有2.7V电压,正常数据口没电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