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大神进来看下

楼主(2021-04-28):
DELL 15-3559板号是14236-1  卡logo,只显示DEELL画面,(硬盘没接上去)按键盘无用,内存换过,电池放过,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谁遇过支下招

网友:
BIOS 是刷的官网的还是原机备份的?找个原机备份的刷刷看吧

网友:
查外设,网卡,声卡,读卡器什么的,usb有无短路,腐蚀

网友:
没遇到过,没思路,以前碰到过usb电感短路导致的,楼上说的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个鸡卡logo基本上都是U了   一代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