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器上 三极管C1008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楼主(2021-04-28):
请问充电器上 三极管C1008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网友:
到处都有买的噻。还要代换?

网友:
三极管C1008能否用9013代换
在限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换。
以下是对比限制条件:                    C1008:9013
Vceo(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        60V        25V        当电压小于25V时可替换。
Icm(集电极最大电流)               700mA    500mA     当集电极电流小于500M可替换。

Pcm(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            800mW   650mW    Pcm小于650mW可替换。
fT     特征频率                                30M       30M

网友:
C1092(2Sc1092) NPN 150V 0.7A 0.8W 音频放大
C1381(2Sc1381) NPN 100V 1A 0.8W 音频放大/开关/功率放大
C1382(2Sc1382) NPN 80V 1A 0.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