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震惊!战神笔记本,bios被手机砸坏了

楼主(2021-04-28):
神舟K680E开机掉电维修过程

机型:神舟K680E-G6E3

板号:6-71-nb500-d02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屏幕无显示

据客户描述:使用过程中被掉落的手机击中键盘位置,电脑熄火,再开机掉电!

依次拆掉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内存,故障依旧!

完全拆机后,裸板上电,故障依旧!

拔掉纽扣电池放电,故障依旧!

二话不说刷个BIOS先,刷后修复!
只是开机log变成蓝天的了,不管它,收工!

网友A:
很新奇的问题》》》》》》》》》》》》》》。

网友:
我被惊到了

网友B:
bios芯片被掉下来的手机吓傻了

网友:
电磁辐射

网友:
哈哈 闻讯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新奇的问题》》》》》》》》》》》》》》。

很新奇,很是震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被掉下来的手机吓傻了

老哥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成功吸引大批好奇宝宝

网友:
手机太猛了

网友:
手机冲力太猛,神奇

网友:
还有这效果?稀奇!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多少会有点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冲击导致bios芯片脱焊呢?

网友:
太神奇了

网友:
原来BIOS还怕挨打啊

网友:
BIOS被砸死了

网友:
学点经验搞点分走人

网友D:
以后被手机砸的,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被手机砸的,就刷BIOS

老哥分析的很有道理呀

网友E:
神舟应该有bios的,不必要用公版,有些客户不接受,会说你换了他们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舟应该有bios的,不必要用公版,有些客户不接受,会说你换了他们东西

老哥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刷BIOS

是的,就刷了bios

网友:
这说的是什么,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吸引大批好奇宝宝

不愧是神船,总有惊喜

网友(2021-07-05):
很新奇的案例

网友:
肯定是突然断电导致的BIOS混乱   手机砸下来的时候别的地方出问题导致了掉电 掉电导致BIOS混乱 但是别的地方问题不严重  有可能是突然哪个点短路了 但是马上又复原了  但是它掉电导致的BIOS混乱是不可逆的

网友:
这也是怪了。

网友:
楼主 BIOS   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