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主板MTQ45MK,REV1.1跳线成砖,疑似丢BIOS,如何用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21-04-28):
如题,昨天遇到问题,不能上网获取不到ip,设置静态ip也ping不通。今天重装系统依然,取下主板电池,CLS_CMOSHW 跳线调到另两个脚,然后调回原位,开机失败,黑屏 风扇狂转一会 停止.疑似bios丢失,看网上说bios在MX25L3205中,手里有个编程器XTW100 也有夹子  好像可以对这个芯片编程, 网友们帮忙看下,芯片在哪里 能不能在线编程

问题已解决,详情看这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6821-1-1.html

网友:
没有拍全吧?

网友A:
拍张全图,没看到bios芯片,你有编程器吗?

网友:
附网上高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张全图,没看到bios芯片,你有编程器吗?

嗯 改天清理一下 板子太脏 看不清芯片
CLS_CMOSHW 跳线不会清空bios吧

网友B:
能亮机还是 DOS 下刷吧

网友:
在线编程很难说能成功,最好取下芯片,至于说怎么用你哪里不明白发图片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亮机还是 DOS 下刷吧

黑屏  故障蹊跷 跳线不会丢bios吧

网友:
能亮机 dos下刷试试

网友:
谢谢收到 ,改天试一下

网友C:
感觉应该是主板上其他的问题吧,BIOS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主板上其他的问题吧,BIOS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清空

嗯 明天再看一下 清理一下灰尘 擦一下灰尘

网友:
不会的,但跳线有的刷不进去

网友:
联想主板看代工厂的,V星代工的坏bios概率大点,其它厂商代工的概率不大。

网友:
清bios不会黑屏的,估计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