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6-1015TX 不充电

楼主(2021-04-28):
惠普 6-1015TX ,充电指示灯亮,但是不充电,求教 芯片7430 输入19 ,输出0.7,这颗电源是什么型号。谁有图纸。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找到图纸了没有

网友: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保护隔离管吧,没图纸吗,一般P管比较多

网友:
没图纸吗,一般P管比较多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下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是mos管,可以百度查一下是什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os管,可以百度查一下是什么管

度娘没查到,又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图纸了没有

没有,万能宝上也没有。

网友:
看P管还是N管  P靠分压得个8V左右的电压到G级  N管就要升压 一般24V到G级

网友:
7430是N沟道mos管。

网友:
没短路直接把CHARGER芯片搞了再说

网友:
万能淘宝应该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