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BY3-LT2主板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1-04-28):
维修一块联想KBY3-LT2主板。开机不加电,开关电压正常。待机电流0.003偏低。检测主板系统供电3.3v和5v均无,看来是系统供电电路故障导致的。此主板系统供电芯片为UP1509P
测量其芯片各个脚电压发现ping13  ENM为0.4v偏低。此处正常开启电压 应为4.8v左右,明显偏低。实测ENM连接到一个三极管Q16,因无图纸,无法分析,因为客户要的急切,直接去掉Q16,电压恢复正常。3.3v 5v输出也正常了。开机测试亮机。

网友:
ECS代工的板,单SOC

网友:
真羡慕你们这些大神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