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10不出CPU供电 NCP81208 芯片

楼主(2021-04-28):
如题,芯片是NCP81208     13脚5v ,37脚EN 有3.3V,VR_SVID_DATA  ,VR_ALERT#  , VR_SVID_CLK 都1.05v,PWM_1b_CPU有波形, 是+VCCSA 的PWM信号,+VCCSA供电正常  DRVON 开启正常,现在就是不出PWM_1a_CPU ,这个没波形,是+VCCCORE的PWM信号 只有2V电压不正常,NCP81208 换过了,pwm芯片换了,mos管换了,还是一样,其他信号看不大懂意思,有高手解释下,这个芯片要满足哪些条件才出+VCCCORE 这里面的时序除了VCCORE没有 其他都有

网友A:
电流0.几,建议先刷bios

网友B:
正好之前就修了一台联想的机器,也是该供电芯片的,你参考看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406-1-1.html
要出cpu供电是在平台复位之后的。你查到这里还差的好多没查的,所以不会出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0.几,建议先刷bios

刷了 几个  还是不行   感觉是被上家动了手脚,本来是没内存供电,换了供电芯片内存供电有了,但是CPU 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之前就修了一台联想的机器,也是该供电芯片的,你参考看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4406- ...

谢谢  我研究下

网友:
被动了手脚的机器就比较折腾了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干下 cpu试下

网友:
注意下CPU本身问题哦、

网友:
空的电源管理芯片,没有程序能用吗,要怎么弄?

网友(2022-05-17):
CPU有问题了吧

网友(2023-03-09):
12脚的电压呢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

网友(2023-04-28):
搞好了吗,这位大神

网友(2023-06-10):
我现在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VCCSA的供电有了,但是不出VCORE和VCCGT,没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