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佬帮忙看下这是显示器高压板

楼主(2021-04-28):
急求大佬帮忙看下 这是显示器高压板和驱动板,电源正常输出 驱动板接屏线按键指示灯不亮,也不亮屏,但不接屏线 通电后按键指示灯正常亮 高压板虽然缺一角但输出正常,拜托各位帮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高压板5V正常输出

网友:
要么屏上电路损坏,要么电源板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A:
你接上屏线 所有的线接好 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你测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不

网友B:
滤波电容换了试一试,联想有几款是电容造成的,换电容或者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上屏线 所有的线接好 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你测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不

不正常,1V-3V之间跳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换了试一试,联想有几款是电容造成的,换电容或者补电容

这是长城的显示器,今天早上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换下后插屏线按键开关灯能正常亮了,但屏还是不亮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C:
把电源板5v输出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板5v输出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鼓包了两个,已经换下来了,开关灯都亮,但屏不显示

网友D:
所有都接上,检查5v和12V输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都接上,检查5v和12V输出正常不

这个板只有5V输出,所有线接完,测量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容问题,换个屏幕试试,不行刷下固件

网友:
后级短路查了么?有可能拉低了前段供电,所以接上才不亮,我遇到过,概率很小

网友:
看下是不是开关三极管不良?

网友:
黄色这边带高压板

网友:
先把怀孕的电容换了再说!然后慢慢排除,说不定换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个就是电容问题,拆了屏线,背光正常

网友E:
量一下屏供电的对地阻值,然后就是屏供电的电容检查一下,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屏供电的对地阻值,然后就是屏供电的电容检查一下,应该很好修啊

屏供电没怎么办

网友:
瓷片电容也要换掉

网友:
看屏幕排线上的电容有短路没 不是连驱动板那个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