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ga芯片用什么规格锡球

楼主(2021-04-28):
刚开始修,弄了个旧的bga返修台,取下来了,没有锡球,求大神指导

网友:
感谢大师指导,谢谢

网友:
不知道用多大的时候去淘宝上搜索显卡型号的钢网,钢网上面都标的有用多大的锡球。

网友:
BGA钢网上都有标注

网友:
0.5的多!!!!!!!!!!!!!!!

网友:
某宝搜啊!10块,今天刚买一个。

网友:
买钢网植球,钢网上标有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