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爆改贴壳mos

楼主(2021-04-28):
我就轻描淡写的写下,多年未写过贴了,接到机,上电0.215电流,CPU供电不出,拆下CPU供电mos管,示波器抓G级,5点几伏,说明CPU供电芯片正常,驱动芯片正常,手上没有铁壳子mos管,直接改普通mos管,贴了mos管也定了,没到货,手上没啥事,就测试一下!OK!

网友:
散热不行吧这种

网友(2021-07-24):
这样当教学  教同行怎么改可以 但是 维修操作时候 需要 翻过来  散热不行  容易返修

网友:
我一般都换原装的,改的管子容易返修。

网友:
  不知道如不热  如果热的话  估计会返修  不知道如不热  如果热的话  估计会返修

网友:
是的,风险高,

网友:
这种管子功率不大

网友(2021-10-07):
散热不行,可能不久就返修

网友(2024-05-14):
这样改的,应该跑几次鲁大师,就可能炸管了

网友:
发热严重会返修哦

网友:
感觉这样不太稳啊